[求助] 【已解决】求助:Dumping VCS Annotated Stack 错误

楼主(2019-02-12):
经过无数搜索,现ubuntu16.04的网卡名字修改为eth0了,然后重装的VCS2016.06,compile也OK,就是./simv出现这个错误。 VCS2017.12也试过,同样的错误。PS:license能启动其他synopsys工具,dve -full64也能成功启动。

请赐教,到底如何解决

【已解决】:
感谢各位亲,vcs stack error是软件版本问题,试过VCS2017、VCS2016、VCS2015、VCS2013皆失败,VCS2014.03成功了,貌似2014版本vcs是最稳定的,谢谢各位

楼主:
感谢各位亲,vcs stack error是软件版本问题,试过VCS2017、VCS2016、VCS2015、VCS2013皆失败,VCS2014.03成功了,貌似2014版本vcs是最稳定的,谢谢各位

网友A:
回复 楼主:

   license 问题,不是版本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Good

网友B(2022-06-13):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的也是,用的是OCAD 1patch v0.3的license,S家所有工具都可以,就VCS的simv有问题,编译也是OK的

哪个license可以解决?

网友:
除了换1403版本,其他版本OK 了吗

网友C(2022-10-22):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用的是OCAD 1patch v0.3的license,S家所有工具都可以,就VCS的simv有问题,编译也是OK的

请问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2-11-22):
引用 网友C:
请问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T2022.06 没有问题

网友(2025-03-13):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用的是OCAD 1patch v0.3的license,S家所有工具都可以,就VCS的simv有问题,编译也是OK的

最近搞了这个问题,我就找个帖子总结下好了

2018以上的版本要打patch。
2017 2016的vcs理论不用打patch,但是和最新的License不兼容,用最新的虽然license Log里不会报错,但是会 Dumping VCS Annotated Stack。

这两个版本理论要用新的 Synopsys.src,但是不能用fix.bat。

scl_keygen 其实一直都没变过,一直用的都是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