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O PSR测试值与后仿对不上

楼主(2019-02-13):
LDO PSR典型条件下后仿80dB(最差73dB),测试只有65dB,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你的头像把那些dB吃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经过调查分析,没有

网友:
要考虑mismatch.做蒙特卡洛仿真看看.

网友:
80dB这么高的PSRR是否考虑了仪器极限?
或者测试方法本身的问题?

网友:
测试能和后仿一样很少见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