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K库工具Siliconsmart和Liberate

楼主(2019-02-13):
好久没发帖了。
本人用Siliconsmart完成了五套单元库,最近因为工作需要想看看Liberate,有问题欢迎一起讨论,共同解决

网友:
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2019-03-19):
你好,我在用Liberate生成标准单元库,但是出现了问题,就是时序单元触发器总是出现错误,我怀疑是define_template中对时序限制没设置好,不知道应该怎么设置。看到您说生成过几套单元库,想请教教您,应该怎么考虑?谢谢!

网友(2020-04-25):
有没有联系方式,我这边也有K库需求,看看能否合作~

网友A(2021-01-11):
SR latch 好像两个工具都不能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SR latch 好像两个工具都不能支持。

你好,请问您那有软件么。

网友:
您好,请问有re char的流程tcl脚本吗?

网友B(2021-05-24):
每个工艺的re-char  flow都有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C(2021-09-06):
引用 网友B:
每个工艺的re-char  flow都有不一样的地方

请教个问题,我想利用Liberate来提取SARADC的.lib文件
我的SARADC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模拟部分的schematic,一部分是数字部分的functional,请问这样来搭建testbench并提取.lib文件可以吗?

假如不可以的话,我是不是需要把数字部分的functional替换成DC之后生成的schematic?
另外,提取.lib的时候,是否需要用提取layout寄生参数之后的电路?

网友(2021-11-23):
引用 网友C:
请教个问题,我想利用Liberate来提取SARADC的.lib文件
我的SARADC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模拟部分的schem ...

需要用liberate_AMS 来char

网友D(2022-01-30):
引用 网友A:
SR latch 好像两个工具都不能支持。

Siliconsmart 的inst文件里只支持了FF和LATCH的寄存器Function描述。SR latch是有存储功能的标准电路,但是不符合传统FF/LATCH的结构。你可以用Latch模型对应SR latch的功能,时钟用一个控制Pin,数据置常态(1/0),另一个控制Pin对应到preset/reset上。这样功能正确,spice也正确。

网友:
请教用siliconsmart工具有没有命令可以实现merge 两个不同lib的功能?用replace lib cell name的方法 rechar新生成的cell lib怎么合并到原来的lib里

网友E(2022-06-29):
请问re-char 提取.ins文件,其中explicit_points_slew 的数值与初始.lib文件相差一倍,这个怎么回事呢?

楼主(2022-08-10):
引用 网友E:
请问re-char 提取.ins文件,其中explicit_points_slew 的数值与初始.lib文件相差一倍,这个怎么回事呢?
...

explicit_points_slew 是真是的从30%到70%的slew值,而lib里面一般是根据slew_derate决定的10%-90%的值。lib的是explicit_points_slew的一倍。多看看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D:
Siliconsmart 的inst文件里只支持了FF和LATCH的寄存器Function描述。SR latch是有存储功能的标准电路,但 ...

网友(2023-02-23):
您好,请问有re char的流程tcl脚本吗?可以分享一下吗?新人完全没有头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个问题,我想利用Liberate来提取SARADC的.lib文件
我的SARADC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模拟部分的schem ...

搞定了么。QQ1032229465,讨论下

网友:
有liberate的user guide么

网友(2023-04-19):
请问rechar pmk retention dff的时候,出现RETN与CK之间的task fail的问题,应该怎么在inst定义function?

网友(2023-05-30):
请问如何在liberate中使用hspice?

网友(2023-08-24):
大佬我抽出来的lib中area为0 这个说什么原因呢?

网友:
交流qun:892501840

网友(2023-12-26):
引用 网友D:
Siliconsmart 的inst文件里只支持了FF和LATCH的寄存器Function描述。SR latch是有存储功能的标准电路,但 ...

你好,想请教一个问题,DLATCH有两个输入和两个输出PIN,分别是D E Q QN,如果用的是基于传输门做的LATCH,人为定义三个输入PIN,该怎么写.inst文件,siliconsmart工具能做吗?

网友(2025-02-17):
AUS流程里面,在.inst文件里定义好了add_user_stimulus和timing_arc后,configure的时候报“NoneType” object has no attribute ‘getEvalValue’;这种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ps:工具是siliconsmart
另外问一下,C2MOS能够通过add_flop或者add_table的方式K么,这两者均尝试过,均fail,故转而用AUS流程,也有问题。
期待你的答复,谢谢!

网友F:
请问我用siliconsmart re-char 的standcell 的leakage 比原来的lib 大将近10倍,调了smallest_slew/largest_slew/max_tout 都不管用,请问leakage Power 异常应该怎么调或者怎么debug 呢?

网友G(2025-04-28):
您好,我的一个反相器进行lib文件抽取,进行timing提取时出现这个问题,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2025-06-11):
引用 网友H:

请问liberate_AMS要下载安装吗 我看liberate里没有AMS

楼主(2025-08-06):
引用 网友F:
请问我用siliconsmart re-char 的standcell 的leakage 比原来的lib 大将近10倍,调了smallest_slew/largest ...

可能leakage的初始化波形没给够,如果初始化波形不给够,内部锁存器亚稳态得到的leakage确实会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好,我的一个反相器进行lib文件抽取,进行timing提取时出现这个问题,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啊 ...

是不是arc没有定义vector?如果可以最好找个模版套一下,可能会更简单

网友:
楼主可以分享下eda嘛,孩子装了两天的siliconsmart一直报错,快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