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中如何将bit文件转换成bin文件呢

楼主(2019-02-13):
是这样的,正常流程可以选择在generate bitstream的时候生成bin文件,但是目前想要基于现有工程,仅仅更改BRAM中的内容而不重新综合pr直接产生下载文件,但是发现updatemem这个命令,好像只能生成bit文件而无法生成bin文件,所以想要请教下大家,vivado中该如何将bit文件转换成bin文件呢?

网友:
把前面的文件头删掉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啊?把bit文件里面开头部分删掉吗?

网友:
不需要单独转换,在bit generate 选项里把bin文件这一项选上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的情况是,已经生成bit/bin文件了,然后想要不走综合PR流程修改BRAM的内容快速出下载文件,通过updatemem命令来实现,但是这个命令只能产生bit文件,无法产生bin文件,所以想了解下,如何才能将bit文件转换成bin文件。

网友(2020-08-06):
bit是直接烧写FPGA 执行RAM的,Bin是烧写到FPGA的SPI Flash的。Bin比bit多了些东西,具体步骤请参考:https://blog.csdn.net/brave_xiaojie/article/details/98868284

网友:
bit是直接烧写FPGA RAM的,bin是烧写FPGA的外部启动Flash的。具体步骤见https://blog.csdn.net/brave_xiaojie/article/details/98868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