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锁相环不能锁定 失锁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9-02-14):
搭建了一个锁相环,一开始不能锁定,VC电压一直锁定在0V左右,后来发现KVCO是负值,因为VCO振荡频率在0V电压时最高;所以解决办法就是将PFD的UP与DOWN和CP的UP DOWN反接,即:PFD的UP 与 DOWN 分别连接至 CP的DOWN 与UP,即可解决;不过前提是系统参数设置正确,同时保证PFD的deadzone彻底消除,即CP能够完全充放电。

网友:
没有仿真就tapeout?

网友:
最好研究清楚在做simulation

网友:
哈哈哈,这也行

网友(2021-12-18):
没看懂啊

楼主(2024-10-29):
回复一下,是KVCO的系数为负数,将PFD和CP的up/down反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