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converged Clock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2-14):
Reconverged Clock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是cdc的warning 吧?基本意思就是一个signal被分开synchronize了两次或以上,然后生成的这些信号又汇集到了一起。一般来说问题不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dasdasdasdas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nlint关于clock的一条r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