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怎么给非时钟信号做tree

楼主(2019-02-14):
新人求教:
现在有个非时钟信号 spi_cs需要做tree(SDC里面没有定义为CLOCK),如果直接在CTS阶段让tool做的话会报warning,   ,求大佬们指点一下,这种情况下,需要怎么才能给这种信号做tree,听说可以做buffer tree,但是需要某个setting让ICC把这类信号认定为是CLOCK,但是具体不知道怎么操作,或者说还有其他的办法?求指教,先谢谢哈!

网友:
帮楼主顶,顺便学习下!

网友:
1. set_clock_tree_options 是对sdc中已经定义的时钟去设置transiton  cap skew等,你sdc中都没定义spi_cs这个时钟,肯定会报warning
2.buffer_tree是工具place_opt时工具自动做的,解决fanout transion等,像复位信号
3.如果你spi_cs是一个高扇出的信号,place_opt时会自动做buffer_tree的
你的给非时钟信号做tree本是个伪命题,你得说你想干嘛,为啥要做把spi_cs做tre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
    这是设计中的一个要求,这个spi_cs和spi_ck 这两组信号之间他们要求有个skew(相当于异步信号,两个信号需要有个时间差),由于现阶段这两组信号间的skew比较大,所以他们说要不在cts阶段,在给spi_cs做个tree试试。
    我现在是尝试自己在CTS的脚本里面给cs定义为一个clock,然后抓所有cs的fanout,发现fanout不是ck pin,所以给这些pin 又加了个stop pin。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行;
做完后根据skew,修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