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分频器影响相噪

楼主(2019-02-14):
请教一个问题,vco经过buffer后接2分频电路,做pss+pnoise仿真,noise type 是sources,看2分频电路的输出的相噪在1MHz处是95dbc,当在buffer后增加接一个8分频电路后,2分频电路输出的相噪恶化到只有50多dbc,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相噪恶化的?

网友:
设置成付费观看了。赶紧修改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提醒,第一次发帖,不熟悉。

网友:
接了8分频器后基频变了,你检查一下harmonic是不是设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vco是2GHz,2分频时best frequency填1GHz,harmonic填4,当增加8分频时best frequency填225MHz,harmonic填25,tstab时间也是够的。2分频时跑相噪95dbc,增加8分频时相噪变为60dbc左右,当8分频用复位关闭时相噪恢复95dbc,不理解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呃,不對吧……
假設VCO頻率是2GHz,加除2後beat freq變成1GHz,看除2後的pnoise要填relative harmonic=1;
再加除8後beat freq變成125MHz,如果還是要看除2後的pnoise要填relative harmonic=8。

有個最簡單的辦法,把harmonic amplitude打出來,一般情況下都是在主tone附近看pnoise,所以看看哪根tone最高就填對應的harmonic數。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路是这样的,都是观察2分频输出的相噪,那么best frequency、number of harmonic和relative harmonic是怎么填的呢?尤其是relative harmonic,当2分频换成3分频时,它们不是整数倍又该怎么填?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beat freq指的是你整個電路的基準頻率,按你圖上畫的應該是Fvco/8,如果是/3與/8的話就是Fvco/24。
num of harmonics不是那麼關鍵,這個數字大只是會讓仿真需要的內存什麼的大一些。

relative harmonic對於pnoise是很重要的,它決定了pnoise針對哪個諧波進行,計算方法是你要觀察的信號頻率除以beat freq。

网友:
我仿真时发现如果电路有多个频率的话,pnoise很容易搞错。所以我如果看VCO就只看buff出来的,不带着DIV后的结果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指导,根据你的说法仿真结果是正确了,之前困扰了我很久,就是relative harmonic没填对。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嗯,一般也是这样的,我只是想看看串在一起是否有异常。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般是这样的,我是想接上负载看看是否对相噪有影响。

网友(2024-11-21):
学习了,对relative harmonic也不是很理解,我仿PFDCP,有的地方说是写0,有的地方说是写1。实际仿真的时候,0和1差别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