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中设计一个上升沿触发单脉冲发生器

楼主(2019-02-14):
要实现一个目标,输入一个触发信号,上升沿触发,输出一个一定脉宽的单个脉冲信号。主要代码稍后给出。
代码主要解释,每个时钟上升沿对输入的信号当前状态、前一状态进行保存,
当前一状态为0,现一状态为1时,触发标志位置1,其余为0;
当触发标志位为1时,计数器使能位为1,
当触发标志为为0并且计数器计数数值大于脉宽设定值时,计数器使能位为0,
....后续主要是输出脉冲的逻辑,比较简单,看代码即懂,不赘述。

问题:实际输出的单脉冲信号,和输入的触发信号之间的延迟不固定,存在一定范围,
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比较好理解,因为输入的触发信号与系统时钟不同步,
所以每次采到上升沿的时间差存在差不多一个周期的差别,而实际上在示波器中也是看到同样的结果。

关于这部分解释稍后贴出。

现在,请教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思路,让脉冲输出延迟稳定一些,个人感觉自己当前的这种设计思路不正确。

楼主:
//*****************************
//save the trig signal now;
reg trig1_r;

always@(posedge CLK0_OUT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trig1_r <= 1'b0;
        else
                        trig1_r <= trig_in1;
end
//*****************************

//*****************************
//save the value of trig signal 1 cycle before;
reg trig1_t;

always@(posedge CLK0_OUT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trig1_t <= 1'b0;
        else
                        trig1_t <= trig1_r;
end
//*****************************

wire trig1_flag = trig1_r & (~trig1_t);
//if the trig signal now is 1 and the trig signal 1 cycle ago is 0,
//then the trig flag can capture the rise edge of the trig in signal.

//multi cycle pulse_out:
reg cnt1_en;
//enable function for timer cnt1;
reg[4:0] cnt1;
//timer cnt1, to set pulsewidth

//*****************************
always@(posedge CLK0_OUT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cnt1_en <= 1'b0;
        else
                begin
                        if(trig1_flag == 1'b1)
                                cnt1_en <= 1'b1;
                        else if(trig1_flag == 1'b0 && cnt1 > pulsewidth)
                                          cnt1_en <= 1'b0;
                end
end

//*****************************
always@(posedge CLK0_OUT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cnt1 <= 5'd0;
        else if(cnt1_en == 1'b0)
                          cnt1 <= 5'd0;
                  else if(cnt1_en == 1'b1 && cnt1 <= pulsewidth)
                                         cnt1 <= cnt1 + 5'd1;
                                 else if(cnt1_en == 1'b0 && trig1_flag == 0)
                                                        cnt1 <= 5'd0;
end

//output pulse;
always@(posedge CLK0_OUT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trig_out1 <= 1'b0;
        else if(cnt1 >= pulsewidth)
                          trig_out1 <= 1'b0;
                  else if(cnt1_en == 1'b1)
                                         trig_out1 <= 1'b1;
end

楼主:
关于输出信号和触发信号延迟不固定的解释

楼主:
好吧,没人回复哦,我自己关帖了,这个问题我想明白了,延迟不固定的问题让它存在,
把触发标志信号再输出给后续需要计算延迟的电路,这样就方便计算延迟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