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ivado布局布线时,存在20万根线无法布下,求问大家如何解决

楼主(2019-02-14):
目前在用vu440的单颗FPGA芯片,设计实现后,在生成bit步骤报错,存在route 的partial congestion。更换了几个策略,无法布线的数目在5万至20万根之间。请问大家,在遇到布线congestion时都是如何解决的?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资源利用率 和 打印的信息,如果实在太高只能拆分做partition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因为考虑到把处理器核分割开,流水线时序不好保证,所以想探索是否有更好的优化策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