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烧录80%就失败。。。。。。。。

楼主(2019-02-15):
小弟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我的FPGA程序烧录的时候每次都只能到80%就failed,不知道为什么,求大神指教

网友:
有可能是fpga挂掉了,看看报的错误是什么。

网友:
检查下FPGA的大小,你的代码综合后的电路面积,如果不是下载线等问题,那就可能是综合出来的电路太大,超出了你使用的FPGA的容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检查过了,确实是芯片挂掉了,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提醒,下载线和容量这些都没问题,检查后发现的确是芯片出问题了,焊接时出错的

网友(2019-04-22):
以前项目里面自己画的PCB,BGA的FPGA焊上去发现有一个管脚虚焊,解焊以后还试图植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