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比特三级sigmadelta modulator的低频噪声问题求思路

楼主(2019-02-15):
这个电路是一款5bit 三级sigmadelta modulator,用于商业项目,不方便贴出电路。
请各位从原理上给出思路、方向。悬赏资产最终发给提出正确思路的童鞋。

下图是matlab模型仿出来的噪声频谱

下图是电路仿出来的噪声频谱

电路级仿真的噪底在-60dB左右

电路级仿真的噪底在-60dB左右

为了排除第一级积分器运放的有限带宽、slewrate、增益的影响,已经用理想运放替换实际运放仿真过,没有改善噪底。

网友:
这个问题,不问老大问网友?

网友:
量化器,即比较器,可能有问题。
建议比较器换成理想元件试试看。

zwtang
2019/2/16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比了量化器的输入输出信号,正确。   能否详细说明量化器可能的缺陷?

网友:
首先需要发现有问题的模块,然后才是找到确切问题。
先全理想模块仿真,然后逐步替换为电路;或者,先全电路仿真,然后逐步替换为理想模块。
运放换为理想模块没有问题,只代表运放没有问题。其他模块也需要同样处理。

zwtang
2019/2/16

网友:
建议用相同的DFT分析工具,两张图工具不一样,坐标不一样不好对比。(DFT工具计算方法和精度可能会有差异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类问题我建议从 仿真和DFT工具,开关非理想特性,运放非理想特性,比较器输入寄生电容和噪声几方面考虑。

网友:
内部是5bit ADC?这是进ADC之前,调制解调器之后的信号的频谱?

网友:
40.96M的采样率?能不能把频谱放全看看带外?

楼主:
感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了。

1)多比特量化器的参考电压档位设置有问题。
2)频谱仿真的频谱分析方法有问题,使用看图软件中的spectrum的设置有问题,采点不对。
3)由于是1V电源,CMOS采样开关的线性不足。改用bootstrapped开关能改善很多。

网友(2024-07-03):
您好!请问理想运放是怎么实现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