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中如何算某种layer的Density、总面积给定。

楼主(2019-02-15):
如标题:virtuoso中如何算某种layer的Density、总面积给定,还望大家指点一二。
例如 指定总面积为X,其中所有的metal1(layer)的Density是多少?
      Density=metal1面积/X
这个我知道,主要想知道有没有快捷的方法。

网友:
你的意思是你的layer density不够,但是不知道要补多少才够是吗,可以这样理解你的意思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的,我想知道这个layer的Density是多少。但是这个layer分布的很散也很多,我就想知道它总的面积,但是不清楚有没有快一点的方法。

网友:
这个通过DRC就可以查看整个版图中layer的density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DRC report里就有么?那他这个density就按照版图最外边框计算的是吧?

网友:
是按照最外框算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61 里面有的, 你打开一个版图,然后点击Tools->Area and Density Calculator, 最后选择你想要的操作, 但是一般我们跑验证的时候calibre会帮我们算

网友(2019-05-22):
自己写一个Rule就好了嘛,把你要的Layer的Density报出来就好了,想看啥写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61 里面有的, 你打开一个版图,然后点击Tools->Area and Density Calculator, 最后选择 ...

我的版图打开竟然没有Area and Density Calculator。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版图打开竟然没有Area and Density Calculator。

版本是多少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版本是多少啊

version IC6.1.5.500.4

网友A:
引用 网友C:
version IC6.1.5.500.4

试试Ctrl+B,是计算layer的面积的默认快捷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Ctrl+B,是计算layer的面积的默认快捷键

按了之后只有virtuoso的窗口出现turned off/on info balloon的信息,其余的没有反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试试Ctrl+B,是计算layer的面积的默认快捷键

都没有用过你说的这个计算器,原来我都是手动测量计算的。
这次偶然看到就想试一下,结果没有出现相关的信息。等空了我看一下快捷键里面的设定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version IC6.1.5.500.4

617以上才有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没有用过你说的这个计算器,原来我都是手动测量计算的。
这次偶然看到就想试一下,结果没有出现相关的 ...

回复您晚了,我用的是617的工具

网友(2019-06-21):
61几有啊?

网友(2020-03-11):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61 里面有的, 你打开一个版图,然后点击Tools->Area and Density Calculator, 最后选择 ...

zanzanzan

网友(2023-07-14):
可以修改drc rule,把你想知道的金属密度的那一类规则改了。一般会有金属密度要大于20%或者10%,你改成99%,然后跑一下drc,结果出来,show all,看最后一行的density报告

网友:
这个修改的drc_rule 备个份啊,测试版的,别直接在你正常使用的文件里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