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深n阱版图画法

楼主(2019-02-15):
请教下一个问题,电路里面有部分模块的电压是负压,所以用到深n阱,画版图的时候是只要将nmos放在深n阱里面,还是这个模块的pmos,nmos都放在深n阱里面,差别大不大?有熟悉的么

网友:
都放进去,差别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