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下面这个电路有人见过吗,功能是电压跟随或者放大

楼主(2019-02-15):
图1

图1

如图,输入为电流,输出电压值。功能应该是电压跟随或者电压线性放大。请问有人见过类似的电路吗,该怎么分析这一类的电路

网友:
如前所述。 该电路是电压缓冲器(单位电压增益)。

Vin =(Iin)*(Rin)= Vout

放大器的绘制方式与经典方式不同,但它是具有电流镜第二级的单级等效放大器放大器由于电流镜像,有一个很大的电流增益,以构成一个不错的开环增益。

网友:
具体是有什么问题吗?
前一级是GM负载的差分对,后面转成上下拉输出,增加最大输出电压。整体可以等效为单级放大。

网友:
5管运放改良版,通过电流镜可以提升向下的最大输出电压。
----HiSilicon | Seeing is Believ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下拉输出是类似于增大了输出电阻或者减小输出电阻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太明白为什么差分对的两个输入(VP VN)可以分别为电路的输出和输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一端接输出是反馈啊。。。

网友:
功能应该是电压跟随或者电压线性放大

网友:
op

op

这电路不难~

只是单纯的unit gain

网友:
单纯的unit gain

网友:
这样能给负载输出多少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