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F mcu 工艺 lef 命名含义的区别?

楼主(2019-02-15):
各位大佬 帮忙看下  采用GF MCU 工艺 发现同一厚度和层次规格 居然有三个lef  他们的区别是什么 ?

网友:
cell 高度哇
一般情况下,1T等于ME1 一个Pitch的高度

网友:
t是track的简称,7t,9t,11t代表track的个数,个数越多,面积越大,驱动能力也就越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GF工艺下,clf文件中的gatesize的值是怎么算出来的,决定了输入pin抗电荷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