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仿真digital vector file

楼主(2019-02-17):
当用hspice去仿真一个四位全加器时,由于出现了一个变量的多位输入,应该怎么添加这个激励?参考了hspice手册中的digital vector file,仿真出错,无法正确运行,请问有人知道应该怎么做这个仿真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是我的vec文件内容,是一个一个两位加法器的,但是一直报错,不知道怎么回事

radix 2 2 1 2 1

* defines name for each vector. For multi-bit vectors,
* innermost [] provide the bit index range, MSB:LSB
vname va[[1:0]] vb[1:0] vci vsum[1:0] vcout
* actual signal names: va[1],va[0],vb[1],vb[0],vci,vsum[1],vsum[0],vcout

* defines time unit,default ns
tunit ns

* defines vector as input, output, or bi-directional
io i i i o o

*  all signals have a delay of 1 ns
* Note: do not put the unit (such as ns) here again.
* HSPICE multiplies this value by the specified ‘tunit’.
tdelay 5

* va0,va1 ,vb0,vb1,signals have 5ns delays
*tdelay 5 331 000

* specify input rise/fall times (if you want different rise/fall times, use the trise/tfall statement.)
* Note: do not put the unit (such as ns) here again.
* HSPICE multiplies this value by the specified ‘tunit’.
slope 20

* specify the logic ‘high’ voltage for input signals,to specify logic low, use ‘vil’
vih 0.3 331

*vih 0.3 331 000
*vil 0  331 000

* va & vb switch from lo to hi at 0.15 volts
*vth 0.15 0 0 0 31

** Defining Tabular Data

.period 200n
0000 0 00 0
0001 0 01 0
0010 0 10 0
0011 0 11 0
0000 1 01 0
0001 1 10 0
0010 1 11 0
0011 1 00 1

  36.

网友(2020-06-24):
最后的真值表周期的情况下是不是不用把第一列的时间写出来,我用的是virtuoso里的vector file

网友A(2020-08-15):
还请告知hspice哪个文档里有提及这个vector file?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请告知hspice哪个文档里有提及这个vector file?多谢。

hspice_Manual_Commands_and_Control_Options

.vec command

+

Chapter 10: Sources and Stimuli

Specifying a Digital Vector File and Mixed Mode Stimuli

RADIX 1111 1111
VNAME A B C D E F G H
IO IIII IIII
TUNIT ns
PERIOD 10
; start of vector data section
1000 1000
1100 1100
1010 1001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Io  tunit 对调看看
还有 都有 tunit ns
  period  为何是 200n, 200ns* 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