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skill

楼主(2019-02-17):
求将指定版图层整体复制为另一层版图层的skill程序,由于嵌套层次较多,需要层次化复制,哪位大神能提供多谢了!

楼主:
增加悬赏金额了哟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定需要skill解决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用,只要能解决问题就行,好像还能通过修改layermap进行修改,正在进行测试,但是感觉skill快一些。

网友:
生成gds 再导入然后打散做一个新的cell?

网友:
用递归写 很简单

网友(2019-05-31):
导出gds,导入最快,一个chiptop用skill很麻烦,嵌套很多单元,而且这些单元必须有编辑权限,完了还得hier保存。
比如M1复制M2,layermap如下
M1 11 0
M2 21 0
导出不用做任何修改,导入的时候,改成:
M1 11 0
M2 11 0
这样就可以把M1复制一遍,成M2。有孔的话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