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现在的CCIX 协议的优势是什么

楼主(2019-02-18):
如果不使用CCIX,劣势是什么呢

网友(2019-04-29):
CCIX 基于PCIE的物理和链路层,在协议层有所不同。它主要考虑:

1. 如何降低小包延时,有多个包聚合的功能
2. 如何做Cache coherence。这样降低加速器编程难度。
3. 提供了memory expansion的功能, 可以扩展大内存。

AMD最新的SLINK和ARM的N1都支持CCIX了,它基本上和PCIE4.0 一起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