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工艺缩小版图变大的情况

楼主(2019-02-18):
是这样的,由于工艺的更新,DRC rule也更加严格,这就导致了我在画版图的时候28nm工艺的同一个东西比40nm工艺的要大好几倍,请问大神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求教

楼主:
具体情况是画一个PLL,在28nm工艺下DRC rule规定poly area<3,这样一来我就需要很多的小电容,面积自然就上去了

网友:
STD cell都没法用了?

网友:
重新修改电路,本来device的performance 也变了啊

网友:
这个得先跟电路确定吧 先让电路想办法

网友:
本来工艺shrink就是为了减小数字电路面积的,对模拟电路就会使你说的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