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tre 仿真求助

楼主(2019-02-18):
有现成的hspice网表,里面的.meas dc idan find par('i(Vs_0)*1e6/Nfin') when v(g_0)='vtgm+0.2'这个在spectre网表里面应该怎么写啊?

网友:
spectre没有直接对应的语句, 有两种方法实现类似的功能
1. 如果用图形界面的ade环境仿真, 可以在里面用波形计算器写打印输出的表达式
2. 如果用文本界面的spectre仿真, 需要是用Virtuoso Simulator Measurement Description Language来实现, 具体的语法可以参考帮忙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