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LAN 采样频率同步

楼主(2019-02-18):
对于这种突发的通信系统,若已经估计出了时钟偏差,采样频率同步一般是怎么处理的呢?是调节AD/DA的sample rate,还是怎样呢?做过的活着知道的,解惑一下,多谢了

网友A(2019-04-12):
首先来说在短时间之内采样偏差之间的影响是忽略不计的。比如说发射端的采样率40Msps,接收端的采样率撑死了也就偏差个1kHz。如果偏差再大,你的硬件性能也太差了。

网友B(2024-01-12):
引用 网友A:
首先来说在短时间之内采样偏差之间的影响是忽略不计的。比如说发射端的采样率40Msps,接收端的采样率撑死了 ...

简直无语了,看了几个帖子都是你在发言。问题是,你说的完全是错的。借这个帖子我来一点点反驳你吧。

“短时间内采样偏差的影响忽略不计”
-- 短时间是多短,如果对于50ms的长帧呢?还是你说的短帧吗
“发射端的采样率40Msps,接收端的采样率撑死了也就偏差个1kHz”
-- 人家说的是采样频率偏差,你这算的是信号频率偏差。
-- 好吧,就按照你说的我们算下信号频率偏差,40MHz vs 1kHz,你应该是按照25ppm算的,协议规定的偏差的确是20ppm左右,乍一看你还做了点功课。但是频率偏差谁告诉你是用40MHz乘以25ppm呢?频率偏差的本质是发送和接收端的混频器有频率偏差,所以这个偏差应该是根据射频混频器的频率,也就是2.4GHz或5GHz来算的,这样算出来足足有上百kHz。
-- 而且,对于OFDM系统来说,即使偏个1kHz也是很大了,也并不是按照你说的可以完全忽略不计什么都不做的。
-- 然后,再给你科普一下,采样偏差指的是发送接收端AD/DA采样率不同引入的采样时间偏差,这个跟你说的频偏的影响是不同的。一般是在数字的ADC入口处加一个插值滤波模块,对输入信号进行小数插值。当然频偏和采样频率偏差的来源一般都是收发晶振的偏差(忽略多普勒的影响),二者的偏差数值是可以互相折算的,所以我们一般可以只估计频率偏差,以此折算出采样偏差估计值作为插值滤波的输入
-- 最后再给你个建议,看你短短的一句话,真的是概念理解的乱七八糟。但是不理解没有关系的,可以沉下心来搞清楚再发表看法。做工程做技术的最不喜欢的就是明明不懂还非要装懂指点别人的人

楼主(2024-03-12):
引用 网友B:
简直无语了,看了几个帖子都是你在发言。问题是,你说的完全是错的。借这个帖子我来一点点反驳你吧。

“ ...

灰常感谢大佬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