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rcx过程中电阻的提取

楼主(2019-02-18):
50资产
版图上:三个电阻串联,方块电阻1000,每个电阻L=10,W=2,R=5000线路上:一个电阻symbol,L=10,W=2,M=3,series,R=15000

后仿rcx参数提取时,提出三个电阻symbol串联,但每个电阻都显示:L=30,W=2,M=1,R=15000
这样我提出的电阻参数相当于R总=15000*3,为原来的三倍。

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需要怎么修改?

十分感谢!

网友(2020-02-29):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L=10,W=2,M=3和L=30,W=2,M=1是等效的呀,然后R都等于15000,没毛病呀

网友:
check 一下lvs的提取网表,正确的话,就是提取的m,finger 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