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谢RISC-V的RTL是直接用sverilog还是用Chisel?

楼主(2019-02-19):
不知道Chisel是不是有必要,必须的?

网友:
chisel挺好的

网友(2019-05-25):
VLSI Memory Chip Design

网友:
语言只是为思想服务的,重要的是思想,至于用什么语言,只是形式与复杂度的问题,不要过度纠结于chisel verilog 还是sverilog。搭建一个MCU真的很简单,只需要有逻辑运算(and or not xor), 跳转(地址转移, 函数入口),以及条件判断,就能组成一个微型的MCU.

网友(2019-08-02):
我写的时候用的Bluespec语言,和chipsel思想相同,但是更加完备

网友:
bluespec风格更喜欢些

网友(2020-01-23):
各种语言都得学

网友(2021-06-16):
chisel还不会,正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