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缺一条PG rail的问题

楼主(2019-02-19):
如上图所示,中间缺一条PG rail。
我用preroute_standard_cells 来创建rail的。
其中用到了-remove_floating_pieces

如果不用的话  在检查PG的时候会报错。
verify_pg_nets 会出现floating shape的错误。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不知道这样缺一条rail会不会出错。

楼主:
这是我给出的verify_pg_net的信息
请问这样有问题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有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会却一个PG Rail啊,找到缺少一条的原因,补上不就行了?

网友:
只少一条PG rail,为什么会同时报float VSS PIN和float VDD PIN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表达错了,是每隔一些rail,就会缺一条rail。有vdd,也有vss的。我应该怎么补上呢?

网友:
-remove_floating_pieces的作用是移除悬空/未连接的rail段。你的设计里不用-remove_floating_pieces这个option时,verify_pg_net会报错,说明标准单元和VDD、VSS的连接关系没建立起来。是不是derive_pg_connection没用对?
个人愚见,请指正。

网友(2025-10-21):
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然后先把filler插满,然后再drive_pg_connection,再打power rail就打满了。供后面的遇到此问题的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