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版图经典bug cell边框问题

楼主(2019-02-19):
在画版图时经常出现这类问题   解决起来比较麻烦  求大神有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  有脚本最好了

layout bug

layout bug

网友:
新建cell,然后把图copy过去,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太过麻烦,而且xl的连线关系可能消失,只有器件的xl关系

网友B: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 ... rtuoso-ic-5141-usr4

cadence论坛里,网友给出了4种方法:
1,copy到另一个cell;
2,使用skill函数重新计算BBox:dbComputeBBoxNoNLP or dbComputeBBox(geGetWindowCellView())
3,使用最新版本的软件。
4,画一个更大的图形,然后删除这个图形,再保存。感谢Dmay提供了以下skill脚本:
procedure(myFixCellBBox(@optional (cv geGetEditCellView()) (quiet nil))
  let((bbox akey textDisplays)
    bbox = cv~>bBox
    ; lowerLeft
    akey = dbCreateRect(cv leGetEntryLayer() list(xCoord(lowerLeft(bbox))-5.0:
      yCoord(lowerLeft(bbox))-5.0 lowerLeft(bbox)))
    when(akey dbDeleteObject(akey) ) ; when
    ; upperRight
    akey = dbCreateRect(cv leGetEntryLayer() list(xCoord(upperRight(bbox))+5.0:
      yCoord(upperRight(bbox))+5.0 upperRight(bbox)))
    when(akey dbDeleteObject(akey) ) ; when
    ;Fix textDisplay bounding boxes
    textDisplays = setof(x cv~>shapes x~>objType=="textDisplay")
    foreach(td textDisplays
        schSetTextDisplayBBox(td nil) ;This also works in layout
    )
    dbComputeBBox(cv)
    akey = dbCreateRect(cv leGetEntryLayer() cv~>bBox)
    when(akey dbDeleteObject(akey) ) ; when
    unless(quiet
        printf("Now execute \"Fit All\" and see if your cell extents are fixed\n")
    )
    t
  ) ; let
)

网友: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进到有问题的层次,全选,make cell , 再Flatten新建的这一层,IC6应该可以,IC5没试过

网友:
以前都是重新考一遍解决的

网友:
这个是有多余的layers或者链接信息。

网友:
就所给图来看,是几个cell拼接而成的,建议先确认单个CELL的原点,移至版图左下角,分别跑一下DRC,,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最大边框显示的是有数据的区域,解决方法有两个:1.打开tech file里面所有层次,找到让边框变大,没有用的层次去掉;2.把你需要的所有图形拷贝到一个新cell,然后把这个cell再存回来。

网友:
在IC51版本中:LSW里面去掉Valid Userd Routing 勾,然后点击AV AS,再去版图界面选择下方空白区域,看是不是有多余的东西放在那里;进入到底层cell,重复此操作。应该能解决此问题

网友C:
首先看看有么有makers,没有的话在当前窗口执行 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

网友(点评):
谢谢,这个有效

网友(点评):
这个是对的,太感谢了

网友(点评):
太对了哥们

网友(点评):
厉害!这个方法最好用最方便,IC618实测有效

网友(2019-03-26):
在边界框以外任意画一条线,然后保存后删除画的线,问题立刻得到解决

网友:
在CIW窗口中输入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可以解决

网友:
这些方法应该都可以用

网友D:
看起来是PRBoundary 进去直接删掉不可以吗?

网友(2020-03-14):
引用 网友B: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dence_technology_forums/f/custom-ic-skill/14901/how-to-modify-or-man ...

谢谢分享,只是不知道这个脚本具体该怎么使用

网友:
在virtuoso的启动的ternimal上输入oaScan -help,可以看到oaScan 的相关命令,
使用oaScan -lib libname -cell cellname,80%的是可以修复的,virtuoso要使用新的版本。

网友(2020-06-04):
我是这样,layout copy一份为layout_bak  ,layout_bak make cell为layout。

网友:
赞同6楼的做法

网友(2020-11-09):
进到有问题的层次,全选,make cell 成另外的名字,在上一层调用make cell后的版图即可。

网友(2020-12-25):
点进cell 里面 ,鼠标右击,选择make PR boundry selectable,然后边框就可以被选中了,然后再选中删除就OK了

网友:
我先前遇到这个问题时,直接重新给一个坐标原点(move origin)就可以了

网友:
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Object(st))
写成脚本,后缀名 .il
选中版图,load全路径

网友(2021-02-24):
1.先试试  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 这个方法。
2.如果1的方法出现nil,Create--P&R Objects --P&Rboundary 重新画一个和你这个图一样大小的Boundary

网友:
之前遇到过这个问题重建一个cell解决的

网友:
在CIW窗口中输入 ClearWindow()  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看看有么有makers,没有的话在当前窗口执行 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 ...

这可以,谢谢

网友(2021-08-18):
你Copy到一个全新的CELL中他LINK的关系都是在的,这是最笨并且最省事的办法了

网友E:
lceClearLogicalConn(geGetEditCellView())
先点一下有问题的版图,然后在icfb界面输入这个
亲测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是PRBoundary 进去直接删掉不可以吗?

当时怎么那么蠢

网友(2022-04-12):
引用 网友E:
lceClearLogicalConn(geGetEditCellView())
先点一下有问题的版图,然后在icfb界面输入这个
亲测有效! ...

确实可以! 尝试了多种办法,这个最方便!

网友:
virtuoso 主页面,输入: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
不用客气:)

网友F(2022-07-11):
多次遇到,总结下来两种方式就能解决,见图

网友:
1,首先在找到Verify 中Markers,选择Delete All,把Markers删除,看能否解决2,新建一个CELL,重新全部COPY过去,至于你说的线XL关系会消失,那你复制过去在XL一下,然后在Update 一下就OK

网友:
在virtuoso中输入这行代码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

网友:
应该有专门的清除layout中的幽灵模块的脚本吧

网友:
打开需要消掉边框的版图
CIW窗口输入
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

网友G:
打开需要消掉边框的版图
ciw窗口输入
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

网友H(2022-12-15):
引用 网友G:
打开需要消掉边框的版图
ciw窗口输入
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 ...

您好 新手想请问下geGetEditCellview()这个函数是可以直接调用的,还是需要自己在脚本中定义的?我这显示函数未定义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您好 新手想请问下geGetEditCellview()这个函数是可以直接调用的,还是需要自己在脚本中定义的?我这显示 ...

红框内输入    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       回车

网友:
引用 网友I:
红框内输入    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       回车

弄好了 谢谢

网友J:
一般就这几种,都试一下就好了,我是做个il文件,做个快捷键load这个文件,每次按一下就行了。foreach(steiner geGetWindow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einer));foreach
foreach(marker geGetWindowCellView()~>markers dbDeleteObject(marker));foreach
foreach(guides geGetWindowCellView()~>guides dbDeleteObject(guide));foreach

网友(2023-01-16):
在civ 窗口 输入 cv=geGetWindowCellView() cv~>steiners~>bBox cv=geGetWindowCellView()       foreach(sh cv~>steiners        dbDeleteObject(sh) ) 就好了

网友:
foreach(s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

网友(2023-10-24):
引用 网友C:
首先看看有么有makers,没有的话在当前窗口执行 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 ...

这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般就这几种,都试一下就好了,我是做个il文件,做个快捷键load这个文件,每次按一下就行了。foreach(stei ...

学到了

网友(2024-08-05):
引用 网友C:
首先看看有么有makers,没有的话在当前窗口执行 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 ...

太对了哥

网友(2024-10-16):
引用 网友C:
首先看看有么有makers,没有的话在当前窗口执行 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 ...

学习

网友:
在CIW输入这个
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

网友:
他是工艺自带一个看不见的边界层(类似于我们自己会画的prboundry层),在XL导出器件时会自动产生这样一个边界框,可以左下角objects的Boundaries选项打开,就可以看到这个看不见的边界层,这时就可以选中它,并把它删掉了!

网友:
load "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

网友(2024-12-10):
引用 网友C:
首先看看有么有makers,没有的话在当前窗口执行 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 ...

牛,一下就好了

网友(2025-05-09):
引用 网友F:
多次遇到,总结下来两种方式就能解决,见图

很赞

网友:
老哥加我好友给你发脚本

网友(2025-10-18):
procedure(DeleteAllMark()
let((cv)
        cv=geGetWindowCellView()
        when(cv~>steiners
                printf("Steiner detected in %s \n" cv~>cellName)
                foreach(x cv~>steiners dbDeleteObject(x))
        );when

        when(cv~>markers
                printf("Markers detected in %s \n" cv~>cellName)
                foreach(x cv~>markers dbDeleteObject(x))
        );when

        when(cv~>guides
                printf("Guides detected in %s \n" cv~>cellName)
                foreach(x cv~>guides dbDeleteObject(x))
        );when

        foreach(objs cv~>lpps
                if(objs~>layerName == "changedLayer" then
                        printf("changedLayer detected in %s \n" cv~>cellName)
                        foreach(x objs~>shapes dbDeleteObject(x))
                );if
        );foreach

        hiZoomAbsoluteScale(hiGetCurrentWindow() 0.9)
);let
):proced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