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环路stb仿真增益为负数

楼主(2019-02-19):
本人新手一个 做了一个Buck 再跑整个Buck的stb仿真的时候 得到的增益确实负的 是我的EA出现了问题?请大神们赐教!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7 64

网友:
开关部分怎么等效的?

网友:
先仿真DC,DC工作点正确再仿A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说仿真的DC 看的是哪个部分结构或者管子的DC 误差放大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整个DC-DC的工作点对不对,输出DC电压对不对。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等效能仿AC么?

网友:
EA出现了问题吗

网友:
等效电路对么?

楼主:
我回复大家一下 我有点儿弄明白了 最后问题算是解决了 顺便补充一下资料吧 首先 EA这个放大器的增益与带宽必须大于PID回路以及Buck系统回路 这个可以通过stb仿真得到 其次 可以通过stb仿真得到整个的Buck系统的幅频特性 满足单位增益(0dB)时大于30deg说明稳定了!
我当时的问题在于占空比 占空比如果设置大于50%就会出现负增益 但是占空比不能太小 一开始 我的PID回路没有加反馈电阻 即在EA的正输入端连一个电阻(我的是50K)接地。我的占空比是0.1时 才能得到正常曲线
然后我接了反馈电阻 虽然我没怎么懂 不过能解决了 增益正常了 占空比也回归正常的0.45左右。
我是新手 这是我通过我自己的问题总结出来的解决方法 希望能帮到有同样问题的同志们 也感谢大家的帮忙!

楼主:
回复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说一下方法吧 本人新手 理解的不到位的请大家多指正!首先,说一下关于增益与稳定性的问题。EA运放增益与带宽必须大于所有的环路,也就是说要EA的幅频特性曲线要包住其余的曲线才稳定,所以对于EA的带宽与增益要求就比较高了。可以通过stb仿真得知。
其次,问题的解决方法是连接反馈电阻网络。就是在EA的正向输入端接一个电阻(我选的是100K)接地。这点我没明白咋会事儿,不过问题能解决。
最后,就是占空比问题。在未接入电阻网络之前,想要达到目标曲线,就必须减少占空比。我那个减小到10%才可以。当接入反馈电阻以后,我的占空比能达到45% 波形没问题。这点我也不太懂 为啥占空比与波形增益有关?为啥反馈电阻能改变占空比的影响?我初步想是因为电阻分压了,导致输入电压变了。

网友:
DC operating point不对?

网友(2019-10-17):
引用 楼主:
我回复大家一下 我有点儿弄明白了 最后问题算是解决了 顺便补充一下资料吧 首先 EA这个放大器的增益与带宽 ...

很强,我最近也在做这个,虽然我没看懂

网友(2023-03-03):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你好,我想问一下等效模型的Vap就是输入电压吗、Ic是平均电流吗?等效完后EA,电流采样和PWM的比较器都带着吗,最终比较器的输出直接接到控制量d上吗?第一次搞DCDC

网友(2024-11-21):
引用 楼主:
我回复大家一下 我有点儿弄明白了 最后问题算是解决了 顺便补充一下资料吧 首先 EA这个放大器的增益与带宽 ...

佬,我的占空比目前是70,加了你说的那个反馈电阻,但增益还是为负是啥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回复大家一下 我有点儿弄明白了 最后问题算是解决了 顺便补充一下资料吧 首先 EA这个放大器的增益与带宽 ...

对的 我也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2025-01-17):
引用 楼主:
我回复大家一下 我有点儿弄明白了 最后问题算是解决了 顺便补充一下资料吧 首先 EA这个放大器的增益与带宽 ...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