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阻电容初学请教

楼主(2019-02-20):
同一模块下零散的电阻需要和其他MOS管以及匹配电阻排放方向相同吗?
电容可以通过更改长宽比来实现版图上面积利用最大化(具体W/L值与实际电路不同也没关系么),那么零散的电阻该怎么处理..
ref模块
希望大佬们不吝赐教。

网友:
一般情况下,确保需要匹配的电阻排放位置后,零散的电阻可以找空余地方塞进去。
top人员规定了ref模块的大致形状后,对于多出来的电容,可以按照你的需求更改形状,但要跟电路人员商讨下。

网友:
MOS电容的W*L保持和设计初始值保持一致不会对容值有太大影响,但要注意有匹配关系的电容group之间保持一致,例如差分对儿俩输出挂的电容size(W&L)要保持一致

零星电阻如楼上所讲匹配电路摆放完毕以后找空隙摆放即可,连线方便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