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L 抽取的网表

楼主(2019-02-20):
请教一个问题,icfb  FILE > CDL 抽取的网表,开头会有*.BIPOLAR
*.RESI = 2000
*.RESVAL
*.CAPVAL
*.DIOPERI
*.DIOAREA
*.EQUATION

我查了下是Dracula的命令。
我的问题是,这些命令在calibre做lvs的时候是否可以删除。
不是很清楚,我记得calibre好像是支持*.EQUIV命令的。

网友:
您不说我还真不知道这几行是Dracula的命令呢
有这几行在会造成calibre lvs出现什么问题吗?不影响就留着呗
您说的*.EQUIV命令确实可以在calibre吃的cdl里面用可以等价两种不同名字的device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保留着对calibre做lvs,好像也没有什么影响。感觉是*.global   *.equiv这些命令calibre是认的,
上面那个几个删除和不删除,对calibre lvs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
没有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我感觉也是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