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erce 晶振 负载电容 CL1和CL2的连接关系

楼主(2019-02-20):
Pierce 晶振 计算负载电容CL时,从XIN端到XOUT端,CL=(CL1*CL2/CL1+CL2)+静态电容(C0),其中CL1与CL2的一端分别接XIN与XOUT 另一端一同接地,为什么要将CL1与CL2看成串联的形式,它们共同接地的一端是个恒定电位,为什么能看成串联的形式?

网友:
你要从AC的角度看问题

网友:
从晶振等效电感的角度看,C就是串联的

楼主:
如果 信号从XOUT输出 ,C1连接XOUT, 那么C1另一端接地点就会把 耦合的信号屏蔽掉,就影响不到C2,怎么能看成C1和C2串联呢?从AC的角度怎么分析呢?能详细的讲解下吗,谢谢了

网友:
可以画小信号分析图推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