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功率管驱动信号金属线宽度如何确定

楼主(2019-02-20):
驱动信号翻转时电流很大,静态是电流几乎为零,请问如何确定金属线宽度,是看平均值还是看峰值电流,或者根据其他经验公式来确定,有大哥知道吗?谢谢告知!

网友:
峰值电流

网友:
不是应该看走的最大电流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因为驱动较大,所以翻转电流达到几百毫安,这将导致金属线面积特别大。

网友:
翻转电流属于瞬间电流,参考各层金属ESD电流过电流能力来规划应该问题不大,若翻转频率较高则需要适当加宽按照平均电流来规划

网友:
我们电路用的平均电流确定宽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驱动的平均电流很小,但是峰值电流很大,用平均电流感觉风险很大。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之前有个驱动电流峰值50mA 平均15mA   50mA我根本没地方放50um的metal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是频率比较低,峰值70mA,平均值不到1mA,因为差的比较多,所以比较纠结,PDK里面也没有相关说明。

网友:
design rule有说明,通常按照占空比调整

网友:
不用按峰值画,金属可以走5倍以上瞬间电流

网友:
借帖子问一下:瞬间电流的时候,金属的导电能力是按照ESDrule来算,还是就按照普通的导电能力来算?请教一下大神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不是容易有stress错误么?

网友:
一般不是总电流除以总线数 然后来确定电流值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为什么和占空比有关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不需要那么宽,电流密度跟温度有关系,一般工艺厂给的或者经验是1ma/um, 但这是110度的,每降15度左右,一般电流密度会提高到原来1.2倍左右,所以温度60左右金属电流密度一般是110度的4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