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ynopsys vcs ucli模式仿真的工具设置问题

楼主(2019-02-21):
大家好,我在Ubuntu下安装的破解vcs,使用ucli仿真工程的时候出现如下warning,导致仿真退出,又出现这种情况或者知道怎样解决的吗?万分火急!!!

Warning: The UCLI could not be loaded. Interactive simulation is unavailable.
Extended error info:

    while executing
"source $::env(DVE)/auxx/gui/dve/noGuiUcliLoad.tcl"
-- End Extended Error Info

网友:
工具问题吧,一般不乱折腾工具的路过,ubuntu不适合跑VCS,可以的话,还是用redhat或者centos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在虚拟机上安装了别的配套工程,再换别的系统就太折腾了

网友(2021-08-11):
同问,正版工具+Centos6系统也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