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oundary scan 测试原理

楼主(2019-02-21):
请教一个问题,boundary scan是在封装pin和内部逻辑之间插入boundary scan cell。网上翻了些资料,还是没有明白测试原理是什么?
我自己的理解boundary scan 的测试流程是:将封装好的芯片,放在夹具中,通过夹具给每个pin脚赋值,
然后通过tap control来选通reg来capture 这些封装pin上的值,然后shift出来,最后比较这些值和封装夹具赋值,
来判断封装pin是否连接正常。不知道理解对不对
    小白,没有接触过。不腻赐教啊,谢谢

网友:
你的理解是对了,IO的输入特性是这么测的
如果测输出,就反过来,把TDI的值shift到各个IO的OEN和I上,然后机台观测各个IO电平是否符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受教了

网友B(2025-01-0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下楼主,如果是数模混合芯片,模拟是顶层,那么数字部分的dft测试也可做boundary scan逻辑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楼主,如果是数模混合芯片,模拟是顶层,那么数字部分的dft测试也可做boundary scan逻辑吗?
...

把模拟的io设置成analog类型,生成boundary scan chain的时候工具会排除掉模拟io,剩下的处理testmode,jtag端口外是可以上boundary scan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把模拟的io设置成analog类型,生成boundary scan chain的时候工具会排除掉模拟io,剩下的处理testmode,j ...

把模拟io设置成analog类型?这个怎么设置呢,在DC中操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模拟io设置成analog类型?这个怎么设置呢,在DC中操作吗

tessent工具可以通过 set_boundary_scan_port_option -cell_options analog GPIO0 来实现,dc里面怎么操作我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