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前辈在设计CMOS运放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阻塞现象

楼主(2019-02-21):
如图我在仿真的时候设置单倍增益时会出现差分输出都为高电平的情况,两倍增益以上就不会出现

网友:
先把运放贴上来吧,共模反馈也看不到

网友:
两级运放?check你的共模反馈电路。这个现象说明是共模被锁死了

对于共模而言,两级会形成一个正反馈,所以共模反馈电路必须做好,不仅要有足够的相位裕度,还要仿真它的startup。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运放结构看起来没什么问题。输入和输出的共模电平设置在多少?单位增益下反馈电阻最小,输出drive能力够吗?   可以先试着增大负载电阻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共模电平1.65,增大负载没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老老实实检查工作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前辈startup怎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