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wafer测试Ids、Vth超范围正常么?

楼主(2019-02-21):
WAT测试,比如NMOS拉到slow corner,Ids低于工艺厂自己设定的最低值;pmos拉到slow corner,Ids可能高于工艺厂自己设定的最高值,fast corner时,Ids可能低于工艺厂自己设定的最低值;s corner 高压NMOS Vth略高于工艺厂自己设定的最高值。。。typical下,测试都是正常的。
这种问题可以忽略么?

网友:
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这个可以忽略。
从你给出的数据来看,你测到的最大值与工厂给出的最大值差别很小,最小值也是。
引起这么小的误差,出现的原因你可以进一步分析。不过我觉得不必要了。
原因可能是:你测试的次数不够多,或者精度不够;另外就是你的针卡是否能够分辨出这么小的误差。
当然,也可能是其他原因,不过都没有必要进一步去确认了。

楼主:
    请问你们曾经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么?后来没有引起什么问题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