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LVS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9-02-21):
在用calibre进行lvs验证时,出现了不能把并联的管子合并到一起的问题,LVS REDUCE PARALLEL也都设置为YES了,求教如何设置LVS文件?

RVE的source视图:

RVE的source视图:
RVE的source视图:

RVE的layout视图

RVE的layout视图
RVE的layout视图

网友:
LVS无法通过吗?
是不是LVS设定档里面有区分M和Finger的option造成的?

网友:
这种报错也是size errors吧?是不是net不匹配?

楼主:
确实是size的error,依然无法解决。。

网友:
找不到错,也不能是合并的问题啊

网友:
解决了吗?LVS REDUCE PARALLEL MOS设置为YES看看,是G、S、D三端都接在一起的并联吗?

网友:
你确定你下面那个电路中M4、M5的衬底连接是一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