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ynplify做综合

楼主(2019-02-21):
我在做综合的过程中,先采用的是s_fpga_vJ-2014.09的synplify。结果报错如下:While running 64-bit - Linux bulid
@E: Internal Error in c_ver
不知道如何解决,之后采用18年的synplify,又是报错,但错误不一样,如下:
@E:BN354:Multiple—driver error。对于这个错误本人根据报错的地方查找过,报错的信号在rtl语法上并没有错误,
个人推测是RTL代码里面含有错误,但是工具没有真正报出来。
求助各位大佬,希望可以给点意见

楼主:
最后解决了,在我的工程环境下,14版的synplify报出一个C变量的错误,用18版的synplify报出了错误所在的hierarchyh,但是错误实际的位置不准确;一开始以为是module instance的错误,最后发现是input和output连到了同一根线上导致了错误

楼主:
后续的时候,仍然会出现该问题,C变量报错,应该是仿真环境不稳定,在不同服务器上跑有时候能够解决问题;新建一个仿真工程有时候也可以避免;切换仿真工具(14版和18版的synplify)没有效果

网友(2020-02-28):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BN354  Mutiple-driver error.但是查看了代码无法找到问题根源,请问可以请教一下吗?
你说的错误的实际位置不准确,如何定位错误的实际位置。

网友:
在工程文件中使用set_option -resolve_multiple_driver 0|1 可以将多驱的线网与0或1连接。

网友:
增加了上诉选项好像没有起作用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