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中是否有类似QuartusII中的ISSP在线调试的IP核?

楼主(2019-02-21):
最近在学习Vivado时遇到了一个问题,在quartus中有一个ip核ISSP,使用ISSP提供输入数据信号,可以产生虚拟的激励信号,从而进行在线调试验证。请问在Vivado中,是否有类似的IP核,可以产生激励信号呢?

网友:
ILA(可能名字不对)有类似的功能,可以通过vivado debug工具配置修改值。具体看vivado的debug user guide.
另外,如果设计本身有配置寄存器的话,可以自己加入debug信号的,通过跟CPU的APB/AXI_Lite等接口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