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BondPad放置的命令是什么?

楼主(2019-02-21):
我在网表里例化了IO和PAD,然后导进encounter写出io位置文件中,只有IO位置的信息,PAD没有。然后我发现encounter中有个placeBondPad的命令,但是我敲完命令,PAD没有改变位置,所以请教PAD要怎么放置?

网友A(2019-07-12):
解决了吗?下面是我的做法:
placeBondPad -position O -pad PAD_NAME_IN_LEF -ioInstName HIERARCHY_INSTANCE_NAME
大写部分替换成设计中的名字就可以了

网友B(2023-11-10):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吗?下面是我的做法:
placeBondPad -position O -pad PAD_NAME_IN_LEF -ioInstName HIERARCHY_INSTA ...

请问用addIoInstance摆放pad和这个有什么区别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用addIoInstance摆放pad和这个有什么区别呢?谢谢!

具体没有对比过,addIoInstance可以比较方便地根据约束条件在信号io之间插入电源地 io,placeBondPad是给指定的IO instance 贴p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