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锁相环VCO版图设计

楼主(2019-02-22):
小弟的毕设选的锁相环VCO的版图设计,但实在是找不到电路原理图,然后我也没法设计出版图,大佬们有资源或者途径和我分享一波吗。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先有电路图再有版图啊。。。电路图么根据指标选架构

网友:
弄奇数个反相器级联。。。。。用个current sourse控制下。。。

网友:
一般RF用途的选用LC VCO,频率相对低的可以选用环形振荡器,振荡器的延迟单元可以是反相器,也可以是差动放大器。

网友(2022-01-15):
请问,VCO的版图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A(2023-01-17):
有没有种带偏置电流的环振方面的资料

网友(2024-08-21):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种带偏置电流的环振方面的资料

请问找到了吗,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