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的一个电路图问题

楼主(2019-02-22):
画完电路图按check and save键,检查出几个错误。但是图中没有错误节点的高亮。怎么才能快速找到错误节点在电路图中的具体位置。

网友:
快捷键G打开Find Marker,然后可以看到你的warning和error信息,勾选zoom to markers就可以逐条zoom in查看具体位置了

网友:
G 就可以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解答我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知道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