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制Pcell如何能通过DRC呢?

楼主(2019-02-22):
最近研究利用Skill编写Pcell,但是写出来的东西用DRC不能跑

当我利用cdfCreateBaseCellCDF对pcell输入值进行创建cdf的时候,程序运行良好
但是当跑drc的时候提示如下错误。

但是如果不用cdfCreateBaseCellCDF的话drc能正常运行
我想知道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pcell中是不能用cdfCreateBaseCellCDF的吗?不知道没有代替函数
工艺厂的pcell应该也得添加cdf吧 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做的呢

网友A:
CDF是单独建立的,不需要写在pcell create的程序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应该写在哪里呢
pcDefinePCell(
l_cellIdentifier
l_formalArgs
body_of_code
)
=> d_cellViewId | nil

我是写在body_of_code里面
这个能设置在pcDefinePCell()这个函数外面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参考一下,CDF的manual没有多少页。单独写一个cdf——create的skill,有单独格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试一下

网友(2019-04-03):
我只知道PCELL有很多函数都不支持,一般只支持db,dd,cdf,rod,tech开头的函数。我想问一下添加cdf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2019-07-25):
引用 网友A:
CDF是单独建立的,不需要写在pcell create的程序里。

你好,请问你对pcell了解吗,请帮忙看一下http://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3166&page=1#pid10070916这个帖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