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bindkey文件设置成默认的bindkey

楼主(2019-02-22):
我有一个bindkey文件 现在我想把它设置成我的默认快捷键 不需要每次打开virtuoso都要load这个文件 谁知道怎么设置么?

网友:
在你的启动路径下,ls -al   可以看到.cdsinit    。然后再这个文件里添加一句话 load("/你的路劲/文件名.il”)这样每次启动Virtuoso就自动load你的bk了

网友:
在你启动目录下的.cdsinit里面load这个文件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不到啊……上次找了半天没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load啊?直接在文件里面输入load”bindkey。il“么?

网友:
试试在.cdsinit里添加一行
load("/路径/bindkey")
然后启动试试

网友:
.cdsinit是隐藏文件,在文件里面设置就行

网友:
好像是每次都需要在ciw  load 的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解决 谢谢

网友(2020-04-14):
直接在virtuoso里把路径load进去就好了,

网友:
每次启动virtuoso 都会寻找.cdsinit 文件,会在三个位置寻找这个文件,安装位置,home 目录,启动目录,一旦找到就不会继续寻找了。所以公司一般会修改安装目录下的.cdsinit ,让他load home 目录和启动目录,这样你改启动目录下的.cdsinit 才会起作用。

网友(2020-12-24):
启动virtuosod的目录下面有隐藏文件.cds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