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oating Nwell的IO 如何做ESD 防护?

楼主(2019-02-22):
我们有个chip IO需要做floating Nwell, 这样的IO ESD 防护需要如何注意呢?

IO对power 打ESD的时候,要如何泄放? 有没有大神知道如何做?

网友:
hv tolerance的io都是要nwell floating的啊,这个时候一般下面是stacked nmos,需要打esd implant,走snap back的方式泄露电流。

普通的,不需要hv tolerance的io,esd implant是可选的,因为泄露电流基本主要是走寄生diode的方式。需要hv tolerance的io,上面pmos的nwell需要floating(其实是有电路去bias电压的,但没有泄露电流的通路了),这个时候原本走上面diode的泄露电流要走下面,snap back的方式,所以esd implant就是必须的,降低BV电压

网友(2019-03-26):
给你个电话13823758859   夏工    专业做ESD整改测试的工程师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有任何ESD问题可咨询夏工   :138237588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