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中的define的字符串内容具有语法作用吗

楼主(2019-02-22):
以下使用正确吗define semicolon ;

之后我能用`semicolon当语句结尾分号吗

reg[2:0] abc`semicolon
等效于
reg[2:0] abc;吗

楼主:
或者我这样用:
define width_reg reg[3:0]

`width_reg abc;

网友:
有语法作用的,不过你这两个例子都比较简单,而且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如果不满足SV的语法,也会出错的,而且不好定位。

网友:
即使可用也不建议这样用,可读性是一个问题,一些工具可能支持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