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taurus mystic 提参

楼主(2019-02-22):
请问大家有没有使用过sentaurus的 Mystic 提参工具?manual和example都没有找到相关内容。
不知道是否有mystic工具的使用说明或例子分享。

网友(2022-07-04):
楼主解决了没有?My$tic需要单独安装吗?

网友(2023-02-16):
请教一下,mystic提取的SPICE model准确性如何?可以代替人工做的SPICE model提取?用于实际的电路设计?谢谢!

网友(2025-01-23):
楼主是否能够启动Mystic 工具呢?怎么启动的呀?我这报错ModuleNotFoundError: No module named 'spice_utils'

网友:
难道只有我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