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注入锁定三倍频器仿真不出现象

楼主(2019-02-23):
请问下,我在做注入锁定三倍频过程中,完全多定不了。振荡器自由振荡频率为30.6 GHz,只有输入为10.2 GHz时,输出才稳定,否则就有包络。只要输入幅度加到很大的时候,例如2V(但是一般这种电路都是0dBm注入),才会有惨兮兮的两百兆输入宽度。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输入管产生的三次谐波太小了吗?还是谐振tank的Q值太高(我是加了电阻的,也调过)?我已经仿真很长时间了,电路里能调的所有参数都调过,几乎没用。有做过的,跪求告知,真心感谢。

按理说,这个电路的锁定范围不会宽,但绝不至于不能正常工作,实在仿不出来。新手,求指路。

楼主:
打错了,振荡器自由震荡频率为30.6 GHz

网友(2019-11-20):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如何解决的?

网友(2021-01-22):
请问下诸如锁定怎么仿PSS尼 或者有没有其他方法仿真相位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