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 power clamp 設計

楼主(2019-02-23):
想問一下下面2者power clamp各別的優缺點(2個的差別),在設計和layout實現上需要特別注意什麼
感謝

powerclamp

powerclamp

网友:
A图的面积会很大的,一般都采取第二种结构

楼主:
回覆 2# qinyuwenzhu

    請問為什麼設計起來面積會比較大呢?
感謝

网友A:
采用PMOS作为ESD器件或者采用NMOS器件作为ESD均是可以的;

这两个电路,需要结合具体的工艺来讨论会好;

通常来讲
PMOS器件不具备deep-snapback,因此采用PMOS来作为ESD器件,可以更加的均匀放电;
NMOS器件具备deep-snpback,因此采用NMOS器件作为ESD器件,需要避免NMOS器件的竞争触发问题;

考虑到PMOS的放电电阻比NMOS要大得多,通常PMOS会采用更大的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PMOS作为ESD器件或者采用NMOS器件作为ESD均是可以的;

这两个电路,需要结合具体的工艺来讨论会好; ...

學習了感謝

网友(2019-03-26):
有关ESD问题可联系   夏工  :13823758859        专业从事ESD测试整改的

网友(2019-04-25):
1.这两个都是动态ESD保护结构,加反相器是为了防止误触发。
2.相同面积下nmos能力本来就比pmos强,所以pmos做ESD泄放管面积要大。

网友(2020-01-13):
我的觀點:
A圖的話:發生ESD事件時,訊號會流過電容在電阻產生壓降(1),接著用數位觀點看,通過反向器後,排放電流的MOS的Gate端會得到"0"的訊號,導致元件沒開啟。
B圖的話:由於是小電容,會濾高頻,使得沒壓降(0),經過反向器後,MOS的Gate得到"1",成功開啟元件!

网友(2021-10-04):
后面的n管  类型有要求吗

网友(2021-11-18):
请问下,这个结构是在通过R分压使PMOS管的GATE电压降低,然后PMOS管导通,放电吗?

网友(2022-02-14):
R , cap  value  =??

个人看法 esd pulse r-c 会透 invert 去打开  pmos / nmos , esd 电放掉.  R-c  选多少是问题,
放电用pmos  nmos 要够大  电流流得够

网友(2023-05-23):
PMOS 比NMOS 面积大 ,原因有可能是PMOS 空穴传输速率没有NMOS电子高

网友:
是的,迁移率大概是1/3的样子,所以面积很大

网友:
看你需要什么,不同需要考量不一样(效率高还是安全),还需要ESD window 来看那种会更好一些
NMOS 会更好一些,NMOS导通电阻小,但是设计难度大,PMOS会更安全点

网友B(2025-02-17):
引用 网友A:
采用PMOS作为ESD器件或者采用NMOS器件作为ESD均是可以的;

这两个电路,需要结合具体的工艺来讨论会好; ...

你好前辈,这两个电路结构为什么会涉及到snapback呢?泄流路径不都是沟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前辈,这两个电路结构为什么会涉及到snapback呢?泄流路径不都是沟道吗? ...

这两种结构,虽然原理上是想利用沟道来泄放电荷。

但如果ESD能量太大,这些结构不能达到泄放预期,就有可能触发寄生的BJT

网友(2025-04-24):
繁体字看的头痛,

网友(2025-05-28):
一般是图2, 因为电子的迁移率比空穴高,所以NMOS的电流泄放能力强于P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