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ams仿真不成功,怎么破?

楼主(2019-02-23):
打算用Cadence AMS仿真PLL(包括数字控制部分),建立完成config后,打开ADE仿真器设置成ams,最后run的时候提示有错(下图),请问怎样解决?

网友:
NCSim安装好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解决,谢谢!

网友B:
{OE%NO3O3N(P38JCG1$I_C2.png 楼主请问你的ams在设置connectrules时可以customize吗。。为什么我的vsup无法按教程说的更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啊,我就是按教程的方法,修改的vsup的值,改好之后要点击change

网友:
楼主的可以仿了吗,能不能请教下这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可以仿真,但我没有用ahdl里面的器件,我用的是verilog生成的symbol,你的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你根据提示找找原因吧。

网友:
有数模混合仿真的教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教程没有,网上找找吧,基本上都是用ams+config或specterverilog+config

网友(2019-06-18):
你的启动仿真的ncsim 路径定义有问题啊 找不到启动软件 ncsim
which ncsim 看下 path是否定义准确
一般要不就是INCISIVE 要不就是IUS 安装目录下  看你用哪个软件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解决,谢谢!

怎么解决的?我也提示找不到ncsim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解决的?我也提示找不到ncsim

请看10#

网友(2020-06-18):
楼主能不能上传一个设置环境的配置,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F:
楼主您好,我想请教一下您遇到过这个问题嘛?我也是用ams+config仿真的。 all?vmode=list&path=%2Feeetop%E9%97%AE%E9%A2%98%E6%96%87%E4%BB%B6.jpg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您好,我想请教一下您遇到过这个问题嘛?我也是用ams+config仿真的。

您好,我想请教一下这样的问题大概原因是什么呢?谢啦

网友(2021-07-29):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问你的ams在设置connectrules时可以customize吗。。为什么我的vsup无法按教程说的更改啊 ...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2-04-02):
thanks, start to learn cos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