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导出.gds文件时候遇到一点问题

楼主(2019-02-24):
麻烦各位帮忙看看,谢谢

1.通过导出gds文件时候的一个设置界面:

2.上传后生成的网标信息:
这个是生成后指令界面显示的输出信息

3.然后就是我的.map文件:

以上是我生成的gds的一些文件和简单的介绍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把.gds导入到virtuoso里面后,只能看到部分信息

这是显示的结果和出现的警告。想问一下 是我的那个操作有问题 还是.map文件的选用存在问题。

楼主:
别沉啊  我用的工艺是XH018的

网友A:
导入到virtuoso中需要把用到的标准单元库也给加载进去,否则就只能看到联线信息,看不到标准单元的信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这个在导出的时候已经把stdcell的gds吃进去了。为什么会提示warning 说有25个empty cell。难道是mapping file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你用calibredrv 看一下你的GDS。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去看一下你的log文件,这些empty cell的warning都是什么.

楼主:
回复 3你说的标准单元库是对应的 .gds文件吗

楼主:
回复 6# Tom警告就是显示有些线被忽略了 我想问一下 你们.map文件里面的
这里面的LayerNumber 这个编号是怎么确认的 有对照的文件吗

网友(2024-11-25):
你好。楼主解决了么,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入到virtuoso中需要把用到的标准单元库也给加载进去,否则就只能看到联线信息,看不到标准单元的信息 ...

您好,不知道您能看见不。我今天遇到和您描述一样的问题。我在从ICC导出gds到cadence里面后,就看不到逻辑单元门的信息。所以我想问一下您说的在导入gds时把stand cell的库一起加载上是怎么操作的。如果您看见了,请一定回复一下,谢谢